关于读取基恩士梯形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3-15):
读取基恩士PLC梯形图时,怎么也读不出,电脑上显示:不能与PLC连接。请检查以下内容。
-请检查“通信设定”对话框的设定是否正确。
-请检查PLC的电源是否正确连接。
-请检查连接电缆是否拔出。
-请检查项目和连接目的的PLC机型是否匹配。
-Bluetooth时,请确认KV-BT1没有和其他PC连接。
我只选择了USB连接,且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驱动良好,但就是读不出梯形图,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了禁止上传
下载积分:+3(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A:
基恩士PLC软件打开程序文件是显示访问.mcr失败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

楼主:
禁止上传如何解除呢,请指导一下。

网友B:
你要确定你的PLC型号先,旧plc使用USB转串口线读取,这种的如果不先设置com口就会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PLC软件打开程序文件是显示访问.mcr失败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
程序复制时丢了一个宏程序而已,不是什么禁止读取、软件问题之类的问题;基恩士编程软件是基于VB,软件出了问题直接死机或者崩溃的;没有遇到过你说这种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禁止上传,显示通讯中止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楼主:
我遇到的PLC用USB口读取。

楼主:
5楼说是丢了一个宏程序,怎么处理呢,我最早使用IBM笔记本时没遇到过这一问题,现在每重装一次能好用几天,然后就不行了。

楼主(2020-10-10):
重新安装了程序,在兼容性方面做了设定,感觉还可以用,发出来,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