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6):
如图:下面三种接地线方法,个人认为都与接地端连通了,为什么是第一种效果最好。

网友A:
图一可以理解成全部单独接地

网友B:
规范要求就是单独接地,你第二个尚可的,其实是错误的,正规不允许这么接的

网友C:
我想第一种是单独接地

网友D:
你那尚可还没有错误的好,反正都错的,接地的第一根线断了就会有设备接地断开,这样就容易外壳带点喽,自己想想吧。

网友E:
引用楼主huiming于2020-03-16 09:38发表的 接地线讨论 :
如图:下面三种接地线方法,个人认为都与接地端连通了,为什么是第一种效果最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F:
用的最多的是第二种,原来是错的。。。

网友G:
引起不同设备间相互干扰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原因是存在电位差,上图中只有第一中接法才能使三台变频器处于等电位。

网友H:
电位差真的会麻麻的感觉,接地还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