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6):
这时,A位置物料继续向前行走,Y10闭合,Y7断开,Y11通,Y10断。。。。依次开启,依次关闭

已知,X0感应物料长度来依次输出点,物料离开X0感应点的范围后,输出依次关闭

那么下一块物料过来时,X0再次闭合,到达B位置时,输出控制思路求各位老师指点

现在有个程序,其他的控制都实现了,就是这里,当物料长度很短时,物料之间间隔过大,前面运行着呢,,后面又来一块,没思路了,求各位老师开导

传送带是在密闭箱体中,设备开启后,传送带一直行走,只有进料口有光电开关

再次更新,之前忙别的活把这个程序耽误了,现在这个程序功能已经实现了,待我稍微完善一下分享给大家

楼主:
用的是三菱FX3U PLC

楼主:
不要沉啊,着急啊,在线等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行业的?
做干燥设备的

网友B:
可以试试让输送带在某个条件下(或用时间控制)暂停运行
运输过程中是不能停止的,传送带停止的话,一个是物料走完了,另一个是M8034,输出都停止

网友C:
移位指令行不行呢?
移位指令实现不了

网友D:
先入先出指令
这个倒没试过,等我试试看

网友E:
网带的干燥机不都是感应到上料有料就依次打开所有的加热和风机吗,延时多久上料没有感应到有料就自动把这些全部关闭。
恩,但是由于设备进出料时间长的原因,不会延时太长时间来关闭输出,所以就要考虑前方物料还未出来,后面又进来物料的情况

网友F:
ldp t10 d100 sftl m0 y0 d10 k1

;D100, 流个每个工位的周期
;D10=总的工位数-1;
ldp x0  set m0
   ldp x0 out m1
ld m0 ldi m1 t20 d100
ld t20 rst m0

希望可以帮到你!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G:
看手册呀
来这里学习

网友H:
六楼思路正确

网友I:
9楼才思敏捷,令人佩服

网友J:
根据编码器脉冲定位,等入口光电监测到信号后,就开始计算脉冲定位,当第二个监测到之后,用实时脉冲数,减去感应到第二次物料的脉冲数,得到第二个的脉冲数,依次实现功能。
打个酱油,不对勿喷

网友K: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79351.html
上次已经回复你怎么做了

网友L:
用的三菱的话,三菱的移位指令就就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