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6):
在变频器维修中遇见的林林总总各种电路检修故障,只有一个指向和目的——在变频器面临异常工作状态时,能及时采取停机或其他保护措施,尽最大可能保护变频器的IGBT模块安全。究竟有哪些变频器维修因素会影响乃至危及IGBT模块的安全呢?
第一种因素为电压因素:①变频器IGBT模块的供电电压过高时,将超出IGBT模块所承受的安全工作范围,导致其击穿损坏。②变频器的供电电压过低时,使负载能力不足,运行电流加大,运行电动机易产生堵转现象,危及IGBT模块的安全。③供电电压波动,如直流回路滤波(储能)电容的失容等,会引起浪涌电流及尖峰电压的产生,对IGBT模块的安全运行产生戚胁。④IGBT的控制电压——驱动电压转低时,会导致IGBT的欠激励,导通内阻变大,功耗与温度上升,容易导致IGBT模块出现损坏。

第二种因素为电流因素:①变频器出现了过电流故障,在轻、中度过电流状态,为反时限保护区域。②变频器出现严重过电流或短路状态,无延时速断保护。
第三种因素为温度因素:①轻度温升,采用强制风冷等变频器维修手段。②温度上升到一定幅值时,变频器会停机保护。
第四种因素为其他因素:①变频器的驱动电路的异常,如负截止负压控制回路的中断等,会使IGBT发生误触通而导致损坏。②变频器的控制电路、检测电路本身异常,如检测电路的基准电压飘移,导致保护动作起控点变化,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网友A:
30KW以上的变频器IGBT模块的驱动一般都通过插头连接,对于初学者应该注意的是避免断开连接通电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