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6):
这时,A位置物料继续向前行走,Y10闭合,Y7断开,Y11通,Y10断。。。。依次开启,依次关闭

已知,X0感应物料长度来依次输出点,物料离开X0感应点的范围后,输出依次关闭

那么下一块物料过来时,X0再次闭合,到达B位置时,输出控制思路求各位老师指点,

现在有个程序,其他的控制都实现了,就是这里,当物料长度很短时,物料之间间隔过大,前面运行着呢,,后面又来一块,没思路了,求各位老师开导

传送带是在密闭箱体中,设备开启后,传送带一直行走,只有进料口有光电开关

更新]谢谢各位的的办法,

现在重新整改思路,用的物料的实时位置和输出位置相比较(因为输出点接的负载位置是不变的),物料到哪里,开哪里,离开哪里,关闭哪里

用光电的常开加输出点的互锁置位M,用M来保持前方物料的状态,弊端就是,前方物料位置种类太多,都要写上的话得有几百种可能,程序繁琐,暂时就想到了这个笨办法
希望大神给点意见,和建议,早日把好办法找出来

位移试过没整出来,先入先出指令不怎么会用,暂时还没试

再次更新,之前忙别的活把这个程序耽误了,现在这个程序功能已经实现了,待我稍微完善一下分享给大家

楼主:
一个是X0为ON的动作

另一个是X0为OFF的动作

怎么才能让这两个动作共存,或者换一种编程思路

网友A:
“当物料长度很短时,物料之间间隔过大,前面运行着呢,后面又来一块”

这一句 应该是关键点吧?

可否这样,取X0的上升沿信号。  触发后SET  M0,前面的物料运行完后,再RST M0

当M0接通的时候,说明有料在处理中,暂时不受理新业务。
那样现在我已经实现了,但是实际运行中    要求是要接收新的物料的,因为在上料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断料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你的问题就是产品间断识别的问题,可以使用移位处理方式。
每个Y对于一个D地址,或者对应一个位,这里用一个D地址讲解吧,Y0-D0,Y10-D1,Y2-D2.....
不知道你的X0离Y0多远,最好做成可调的,根据产品宽带手动调整,让物料一离开X0的位置就是Y0的位置,那么X0-0到1再到0时就是一个产品,D0置1
Y对应的D地址是1时输出,每走一段设置的脉冲  数据移位一次,D0-D1,D1-D2,D2-D3,然后清零D0
走完一个后下一个没有产品的话D0就是0,就不会误触发。
谢谢你,但物料并不是一个一个的,正常运行时,物料是连续投入的,不会存在断料的,但是有断料的情况时,也不一定是对应一个输出点,也可能是两个、三个等等

网友C:
首先算出物料长度,算出几个Y,根据速度 第二个物料来时第一个物料的位置...,需求不明确,加硬件最简单

网友D:
你这个意思是不是上料要分选物料长度的意思?你可以把功能说出来,大家可能出其方法这样不容易陷入你思路中

网友E:
通过送料移动速度和x0信号接通时间来计长,计算每个Y跟x0的距离,,应该可以计算出物料实时位置了。
恩对的,物料实时位置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F:
最简单的,每一个输出点下面设一个感应开关,感应到物料就输出对应输出点,物料离开就断开。完全不用考虑算法。铝材挤压的牵引机下支撑滚轮都是这么干的
输出点的地方不能安装光电

网友G:
表示没看懂,b 位置是什么动作要求
传送速度是定值?你程序中既没有计数器,也没有定时器,这就能达到要求?
有高速计数器,实时位置,实时速度都计算了

网友H:
能给说明一下么,用的变址么
  • 下载积分:+5(崇庆阳光) 热心助人!

网友I:
    需求的功能表达不是很完整?

网友J:
    如10楼的程序,这是典型的位移位控制,不是先进先出,如图,自己模拟一下看,有料时X0一直打开,位左移启动,依次打开Y,当中途断料时,X0即断开,Y依次关闭,具体通断时间你自己处理吧。底下的一排Y是测试用的。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K:
前面运行着,后面又来一块没思路了。后面能来多少块这种短料。
假设再来一块短料,那就在用一个高速计数第二个信号点,可以和X0公用一个硬件。正常运行时被第一块料信号锁定,不工作的。第一块料正在运行中,锁定解除。又来一块料第二信号点开始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attachment=241837]
[attachment=241833]

把箱体长度按1024份切分,然后与Y的输出位置比较,对应的Y就有输出?
D0的值从那里来的呢?
程序实际运行过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把箱体长度按1024份切分,然后与Y的输出位置比较,对应的Y就有输出?  是的
D0的值从那里来的呢?                                                                                          手动前进,找出Y0对应的D0值。Y17-D15
程序实际运行过没有?                                                                                            上机测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