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6):
请教:下载到SMART的屏上的按钮、文本域什么的位置怎么与电脑上的位置不一样呀?重新开机校准屏幕了也不行。

网友A:
同问,也遇到类似问题,下载字体会改变,然后重新覆盖又好了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爱家爱china

网友B:
你这应该是没下载进去的

网友C:
这种屏很垃圾,几年前以前我用过,时间久了触摸屏上面的画面都全部颠倒

网友D(2020-05-30):
编译过吗? 仿真的时候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