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6):
全闭环送料系统是生产企业必须具备的东西,主要解决打滑,卡料,堵料引起的送料尺寸不良,精度不高的问题。全闭环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编码器反馈到伺服做的小全闭环,这种闭环配置简单,好做,对于灵活性要求不高的场合比较实用,这种小闭环有个硬伤就是如果编码器丢脉冲。还有一种是编码器反馈到PLC的大闭环,这种闭环不是那么容易做,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大闭环送料系统。以下是本人经过多次尝试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希望对大家的工作有所帮助。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全闭环送料系统,全闭环送料是相对半闭环来说的,伺服系统是闭环系统,但是在送料过程中,它已经不能叫全闭环,应该叫半闭环。全闭环一定是由物料驱动的外部编码器反馈回系统。
我做的第一个版本是受三菱计数支持的蛊惑,说是编码器信号直接反馈给伺服定位地址,这个方法我试了,不是最好的方法,主要原因是伺服电机会过冲,时时反馈的编码器位置会形成送料机反复震荡,最后停在设定值,这个方法不实用。实践证明时时反馈时时修正定位地址的方法是错误的。当时的配置是FX5U配欧姆龙NPN型编码器。算法是运行前先编码器清零,好像是SD4508,定位值当前值减去编码器反馈再次写入定位值。
第二个版本总结震荡的原因,把100%时时反馈做成90时时反馈,10%定位。这种方式后来又试了很久,发现如果编码器抬起就变成了普通定位,缺乏时时修正的意义。这算是第二版方案。
第三个版本是试用计米器,传说中的送料神器,编码器接计米器,计米器记到设定长度给出脉冲后PLC停止脉冲输出,这个方法也不行,受扫描周期影响很厉害,就算中断输入也不行。在测试过程中还发现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编码器反馈信号丢脉冲,明明2000p,实际1890到1980左右,误差不用说,非常大。所以集电极输出型编码器让人差点崩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了滤波器,不行。最终被逼使用了差分线性编码器,硬件主要增加了一个FX3U-2HC的高速计数模块和一个5v电源。试了发现反馈脉冲丢失在10以内,按照0.01的脉冲当量,精度应该在0.1左右。
总结之前的失败经历又开始了第四个版本,使用三菱PLC带有的中断定长切割功能,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完美,也比较符合实际生产情况,如果编码器没有信号,马达就会一直跑,直到记到指定长度的90%再完成10%的定位。这种方式看起来不错,实际上有长短,主要是送料长度和屏幕上数值总是有差距。主要是受物料状态影响,比如物料软硬,厚薄,送料速度的快慢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始了第五版方案,就是把现在的中断定位做取样然后取平均值,作为后续定位标准值,这种方法试了很长时间,又发现一个硬伤,就是如果取样不准,后续会有很多不良。掉进这个陷进挣扎了很久,终于骨气勇气,放弃这种思路,因为我做的送料系统是两刀切的系统,需要跑两段合成一个产品,程序复杂的不得了。经常自己把自己搞晕了。
最后在其他设备上得到灵感,做成了最终版的送料系统。系统还是原来的硬件5u,2HC,差分输入,思路上这样做,按设定长度98%跑第一段定位,定位前计数器清零,跑完后隔20ms稳定时间读取高速器的值,再接着低速跑剩余2%加98%的误差。跑完判断第一段是否合格。这种思路简单可靠,是目前我试过精度比较可靠的方法。希望经验传承给更多企业帮助。
  • 下载积分:+1(zhangyz)
  • 下载积分:+1(dgamen)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来人給朕退下)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往事诉风)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phoner)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dabanshuan) 感谢分享!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希望给解答一下:“剩余2%加98%的误差”是在跑完后隔20ms稳定时间之后,计算出然后实时补偿的,还是在跑玩100%后计算出的补偿值,然后在下一个周期定位时补偿这个误差。

网友B:
    非常厉害。送料方面就是这样搞。我也接触过送料方面的机器。复杂也算是蛮复杂的。各有千秋。模具冲压送料等。

楼主:
    第一次跑完隔0.02s,计算第一次跑98%的编码器反馈值和定位值的误差,然后再加上2%的值以低速跑。这样虽然程序跑两段看起来还是一段没有停顿,不耽误送料时间。
    这种思路程序会比较简单,而且精度有保障。叫立即补偿或者动态补偿。

楼主:
    这种思路可以保证任意长度送料基本没有误差。
    不管打滑,卡料,堵料等因素。

楼主:
    忘了一点很关键的东西,编码器标定
    编码器标定就是实测编码器反馈脉冲,按实际长度反复验证得出的编码器反馈值,一般比铭牌值小一点,比如2000线的,最后可能是1980p,很正常。最后转化为系数,作用编码器反馈值转换到伺服脉冲的系数。
    伺服系统和编码器反馈有固定的倍率关系,计算误差均已伺服系统为准。这样误差比较小。

网友C:
    PLC培训_机器视觉培训_机器人培训:  www.jialeidianqi.com

网友B:
    如果看过高速的冲压连续模就会了解。每一次送料要求很精准,并且模具冲压的速度也很快。一个小时冲压做得好的,也可以4000个产品。能做6000个货的都是非常快的机器。当然它的送料机构肯定不是普通的马达能达到。用的是科尔摩根电机,转速非常的快。凸轮机构加费斯托的高速电磁阀和费斯托的大气缸。不得不佩服美国的机器。调完一次,后期基本上不用维护。连续使用都很少有故障。

楼主(2020-07-26):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项目进展。
    之前做了6套闭关思路,我们公司做的是柔性材料,做全闭环只能做在PLC上,因为如果直接加在伺服放大器上没有办法跑惯量和参数,因为跑参数的时候马达要正反转,柔性材料反转的时候肯定带不动编码器,要么误差很大,放大器无法确定参数。所以柔性材料只能把编码器信号加在PLC端,做大闭关。
    小闭环我也做了一套,很简单的,直接把编码器信号加在放大器上,前提是你选的伺服支持全闭环接法,而且你这个物料有一定的刚性,反转的时候也能带动编码器,误差不能太大,不然伺服会报警频繁。

网友D:
    知易行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跑完隔0.02s,计算第一次跑98%的编码器反馈值和定位值的误差,然后再加上2%的值以低速跑。这样虽然程序跑两段看起来还是一段没有停顿,不耽误送料时间。
这种思路程序会比较简单,而且精度有保障。叫立即补偿或者动态补偿。

你这个是两段定位,两段之间不是有停顿吗,用的是什么定位指令?

网友F(2020-08-26):
超赞,从楼主身上看到了工控人的艰辛与执着

网友G(2020-09-30):
大帅,可以发段程序案例吗?FX PLC
工控菜鸟

网友H:
精益求精!

网友I:
高手,学习,多发些经验心得。

网友J(2021-09-17):
果然是高手! 一个字绝!

网友K(2022-02-23):
自己前年一个项目上用的方法竟然跟楼主类似,有一点请教,加速或减速过程中编码器轮如果跟被测产品之间打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