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7):
这个是我写的程序 ,是信捷XD3 PLC,是不是跟这个写入次数10万次有关系。硬件检测过了 如果直接断开温度模块直接给加热环加热是有温度上来的。用的是亚泰的温度模块YLMK-511.RS485通讯,然后plc是A B双绞线。通讯协议是MODBUS-RTU.客户一开始用是好的但是到了直到昨天晚上2台机器都不行了,出现加热没反应的情况,一台设备刚发过去5个月左右另一台发过去他们用了有8个月左右。

楼主:
这个是模块接线图 我看了也没什么问题。我用15  16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的线圈,固态继电器的常开导通时就会给加热环供电,固态也是好的,因为直接给固定继电器线圈供24V电,加热环也可以加热。我不知道是我通讯写的有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加热模块坏了。但是之前这个通讯程序也没改过,是可以正常加温的。

楼主:
第一张是客户发过来的,第二个是我触摸屏写的。客户说虽然显示190几度,但是一点都不烫,手都可以摸上去。没有多大温度,只有一点点温度。

网友A:
可能是加熱模塊壞了吧?還有那個 HD40 程式是不是要改一下,不需要一直寫入,有改變再寫入就好。
那如何写呢。比如说从1变为2时改变数值,然后重新写入。

网友B:
檢測位置很重要~~因為你靠近加熱棒
遠離加熱棒你所需位置才是真正位置

他是误差很大的那种,触摸屏上显示190几度,但是手摸加热滚居然只有一点点温度。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直接这么写了 感觉也可以@twingo4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这么写了 感觉也可以@twingo49

可能要試試看吧,而且跟觸摸屏的設定有關,如果你用的屏是威倫或信捷的,我記得有一個數值輸入後通知接點的功能可以試試看

网友C:
把设备的P&ID图发出来看看
什么是P&ID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