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西门子PLC与三菱PLC通信 有几种方法?

楼主(2020-03-18):
加入西门子PLC与三菱PLC通信 有几种方法?
来这里学习

网友A:
可以用socket,或者加支持对象协议的模块
意思是以太网通信吗?

网友B:
socket、DP模块。
信号少的话,还是硬接线方便。

网友C:
一般还是公共协议比较好,比如Modbus TCP/RTU,厂商专用协议对方不支持。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来这里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ocket、DP模块。
信号少的话,还是硬接线方便。
三菱PLC走DP通讯?

网友E(2022-07-25):
第三方模块的方式:
案例:
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7#_jcp=1
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