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各位大神,三菱fx3u 可以通过FX3U-USB-BD与pc机的usb调试助手通信吗?
原来的情况是客户的扫码枪接在pc机的usb口上,然后登录某个网页,那个网页就可以读取显示扫码枪的扫码内容。
因为改造现在plc通过485与扫码枪取得扫码结果,然后plc再通过FX3U-USB-BD发送数据给pc。
个人的想法,调试助手通过FX3U-USB-BD与plc通信。等plc的逻辑写好后,再接到客户pc机上。
想法可行不?

网友A:
PLC的USB不支持连接扫码枪,
你可以选择其它通讯方式的扫码枪,如232,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USB不支持连接扫码枪,
你可以选择其它通讯方式的扫码枪,如232,485

现在扫码枪是通过485和plc通信的,但是plc和pc之间只有usb通信方式,连串口都没有。如果加串口,pc端的系统就要更改软件。

网友B:
可以买个USB转串直接接P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个USB转串直接接PC上

这个情况我实验过,但是客户系统不识别我加上去的串口。

楼主:
前段时间,经过观察发现,客户的系统是可以通过usb口的HID设备输入信息的。我找了个软件,将com口接收到的信息转换成HID文本输入,成功将信息输入到客户的系统里了。此外,网上也有那种232转HID的线出售,但是网上的线有以下问题,传送数据的成功率和速度。

楼主:
用软件将com口转HID时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同样格式的报文,出现不同的回车键。在excel中有的报文会换行,有的不会。在txt文档中,有的有两个回车键,有的只有一个回车键。后来有人公告诉我是输入法的原因,于是我将输入法切换为英文输入就没有出现上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