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ST編寫如何RUN中寫入?ST乘法計算問題
小侯

楼主(2020-03-18):
個人比較熟悉階梯圖寫法
最近工作空檔想開始練習ST寫法
根據手冊上有提到ST有支援線上寫入
但我在模擬中卻無法這樣做
只有簡單工程下階梯圖中的ST欄能夠RUN中寫入
創建ST頁面則無法改成RUN中寫入
或是ST線上寫入有限制?
並且詢問一下,我有兩個暫存器相乘想取得其32位元數值
由於WORKS2無法指定暫存器數值類型
不知道除了先各自寫入標籤再進行計算外還有無其他方法
WORK3能夠指定元件類型所以能寫
D10:D:=D0:D*D2:D
這樣的計算

网友A:
为啥不是简体中文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B:
。。。数据类型是跟着标签走的,都用ST了为什么非要和地址死较劲。
因為數值有些要從人機設定,沒辦法直接用地址運算那就要有運算部分都要上標籤

网友C:
用全局标签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Q系列ST編寫如何RUN中寫入?ST乘法計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