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CP2E-N之间网口通迅

楼主(2020-03-18):
CP2E-N网口通迅
下载积分:+1(梦想着) 支持Fins

网友A:
用套接字,官网有功能块。

网友B:
研究一下FINS Commands
所有欧姆龙PLC通用

网友C(2020-06-05):
FINS命令的网络发送和网络接收

网友D(2020-07-13):
PLC之间通讯: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网友C(2021-12-10):
自己回复一下吧,也是给大家介绍一点经验.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欧姆龙官方功能块_CPU010_SendData或_CPU011_ReceiveData两个功能块程序非常简单,只需添加对方的节点和发送或接收的数据,就可以了.二是通过触摸屏的数据交换功能,设置背景定时传送,或者窗口式,都可以.这两种方式都不难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