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码器型号EP50S8-720-3R-N-24在FX2N中如何读取数值

楼主(2020-03-19):
我的编码器型号EP50S8-720-3R-N-24在FX2N中如何读取数值,接线有12条线,v+v-,2-0到2-9,我按照说明书对应接了24vdc,x0-x11,程序GBIN K3X0 D0,监控发现数值为0,转动编码器也没有变化,哪位老师教教我。谢谢!

网友A:
这款是 绝对值并行IO点720分辨率格雷余码NPN集电极负逻辑输出的 如果接线没错的话,看看PLC读取端口是不是NPN型的
旋转编码器

楼主:
谢谢!能否再教我在PLC哪里确定是否NPN或者PNP。

网友B:
看硬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