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USB连接多台伺服

楼主(2020-03-19):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差不多12台松下伺服。因为伺服安装的位置不易打开。我想用一根USB线连接这12台伺服,然后如果需要更改参数,就用这根延长线同时连接12台伺服。想问一下是否可行?有没有哪位师傅这么做过

网友A:
用usb延长线不就行了,一头是mini USB,一头是USB母头,对应好每个伺服,一根usb线和全部伺服通信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延长线不就行了,一头是mini USB,一头是USB母头,对应好每个伺服,一根usb线和全部伺服通信好像不行
主要是 一个是伺服安装的柜子不容易打开,第二是如果每一台伺服都插一根USB延长线的话需要十二根,会比较麻烦。

网友B:
加个这个

网友C:
三楼是个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除非用总线,但要设置好通讯参数。

网友D:
总线方便很多
,

网友E:
USB不适合长距离通迅,何况还是何服

网友F:
伺服多。上总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