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2n与旋转编码器E6B2-CWZ6C连接,读不出数值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19):
fx2n与旋转编码器E6B2-CWZ6C连接,褐色接PLC24v+,蓝色接PLC的COM,黑色接X0白色接X1橙色接X2,程序直接用C252读不出为0,C251也不行。老师我哪里错了!

网友A:
为啥要接X2

网友B:
转动编码器看.x0x1x2灯会不会闪闪发光...会闪光就程序问题..不闪就接线或编码器问题..

楼主:
谢谢!我转动编码器PLC就是没有任何反应,难道真的是编码器有问题了吗,我再买一个回来试一试。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X输入LED不亮说明是硬件问题,应该注意检查编码器的接线,欧姆龙E6B2-cwz6c型号的编码器是NPN型的,使用的24V电源一定要同源,要么是外部开关电源,要么用PLC内置的。
使用PLC内置开关电源
使用外部开关电源

楼主:
我用的是PLC内置开关电源,褐色24V+,蓝色接COM,黑色A相接X0,白色B相接X1,橙色Z相接X2。

网友D:
C251好像是高速计数器,带复位的。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点用错了。这个型号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