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异常

楼主(2020-03-19):
触摸屏和plc通讯异常一般会是哪些问题?通讯线缆检查没有问题,触摸屏设置没有动过没有问题。请问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有没有 可能触摸屏或者plc通讯部分模块坏?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C:
经历过环境湿度大,影响了PLC 正常工作,显示通讯异常

网友D(2020-04-27):
设备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