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9):
最近跟朋友借了两台三菱的MR-JE-10C型伺服,试试IE Basic 通讯,各参数都设置好了,但是一上电就报警37.1请问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已解决>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A:
伺服参数异常

网友B:
伺服参数设成轨迹模式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是伺服参数异常 可是就是找不到哪里异常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楼主:
伺服参数已经设置成轨迹模式了 断电上电 还是报37.1   郁闷了  哪位帮忙忙解决一下  万分感谢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C:
楼主搞完了吗,试试MODBUS TCP这种方式行不行

网友C:
引用第5楼eledesigner于2020-03-20 09:50发表的 Re:求助 三菱FX5U与三菱MR-JE-C型伺服 IE BASIC 通讯 报错37.1<已解 .. :
楼主搞完了吗,试试MODBUS TCP这种方式行不行

MODBUS TCP可选择的plc比较多,不一定要用三菱的plc

楼主:
引用第6楼eledesigner于2020-03-20 09:51发表的 Re:Re:求助 三菱FX5U与三菱MR-JE-C型伺服 IE BASIC 通讯 报错37.1<已解 .. :

MODBUS TCP可选择的plc比较多,不一定要用三菱的plc

非常感谢 已经解决了  还是IE BASIC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D(2022-01-13):
你好,我现在也是37.1,现在没连PLC,初始化参数,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