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2020-03-19):
双向可控硅有时无法完全关断,即使关断触发板和温控仪电源。也不能完全关断可控硅,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道你“无法完全关断”是指什么?触发电路断电了还有电压输出,还是还有电流输出?
前者属于正常现象(有电压不一定会有电流),后者属于不正常。一般来说,不是有干扰就是可控硅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