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速度问题

楼主(2020-03-20):
如图:位置控制模式:参数PA06为32768,PA07为125. PLC发脉冲的频率设置为18万了。伺服运行的速度还是慢,达不到要求。请教各位分子分母要怎样设置让伺服的运行速度快。

网友A:
你的计算没有错。如果伺服最高转速是3000转。那你最高的速度就是15米/分钟。频率最高25K就行了。看一看伺服驱动有没有限制最高速。

网友B:
把脉冲当量设置20丝就是0.02MM/P会快一倍。伺服有最高转速的,达到最高转速的时候 调频率没用了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C:
对,按最高转速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