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从系统设计思路

楼主(2020-03-20):
现有一台旧设备,工作原理是一根主轴由变频器带动,然后通过同步带,带动三根小轴,中间由变速齿轮箱过渡,本根小轴通过更换齿轮达到改变不动速比的需求。比较麻烦。所以想给他改进一下。我思路是拆除同步带和齿轮箱,在每根小轴加装伺服服电机,在主轴上装编码器。通过PLC计算编码器的转动频率,来分别控制另外三根小轴的速度,要求可以随时调整三根小轴的速比,尔整体速度又是随主轴的快慢同步转动的。
恳请家园的各位大神帮小弟看看主体思路有没有问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具体因该怎么实现

网友A:
可以是可以的,不过你加的三台伺服的功率不能小,否则可能动力不够,编程思路是三台伺服的速度用同一个速比值,当这个速比值改变的时候,三台伺服的速度都发生改变,如果要随主轴的速度变化,三台伺服的速比值再乘上主轴的速度。

楼主:
每台伺服的速比都是不同的,好弄吗?我的想把主轴编码器的频率算出来,在把算出的频率除以要变速的系数得出每路伺服输出脉冲的频率。不知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原机械装置是位置系统,修改方法变成速度系统,会有丢失、滞后。
常见的:脉冲作为虚拟主轴,驱动不同的变速齿轮,再到伺服。

网友C:
关键看精度要求。可以选变频器同步,也可以选伺服同步。

网友D:
最近剛好在研究同步系統,幾個問題
連續運轉還是暫歇運轉?
具體的軸徑?
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E:
看同步的要求,你原来的是同步不同速,改成单独的话同步比较难满足,如果精度不需要太高可以改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感觉还不如原来的方案来的稳定可靠。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