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比如我用信号上升沿中断,在中断子程序中写  M8000--------set Y0
那么,这个Y0 需要等这次扫描周期结束后输出,还是立即输出?

网友A:
立即!!!!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END指令后输出,不过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刷新指令,就可以马上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D指令后输出,不过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刷新指令,就可以马上输出

    信捷没有输出刷新指令,我刚刚打了客服电话,说是立即输出的。但是目前还无法验证。

网友B:
    把输出点接到输入中断点上,写个程序就可以验证
  • 下载积分:+3(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出点接到输入中断点上,写个程序就可以验证

    思路不错,有空试试,试完告诉你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思路不错,有空试试,试完告诉你答案。

    三菱的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B:
    M0选通时,Y1亮了,说明X1中断发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41974]
    M0选通时,Y1亮了,说明X1中断发生过

    感谢详细解答,我也是这么做的,我没用拖时间,只写了很小的程序步。同样也是程序末尾复位输出。
    但是确实用中断X点接收到了Y的输出,用的信捷PLC。大多数次数可以收到输出(极短)。但是也有个别次数未检测到,可能中断产生立马被扫描程序复位掉(几乎同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