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请教各位大佬:
因扩展需求,想把原来的232移到了通道2,通道1用485BD来做2个FX3UPLC并联。
所以原本232通讯用的RS指令换成RS2指令,数据发送和接收 需要变化吗?
比如原来是[RS D100 K23 D200 K23] 直接改成[RS2 D100 K23 D200 K23 K2]
这样改,收到数据会和原来一样吗

网友A:
8位 16位区别
  • 下载积分:+2(狼伴随行)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B:
    很明显,对了一半,RS2的通讯格式寄存器与标志位M都和RS不一样,具体看手册。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