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1PG模块JOG运行有速度,定位没速度

楼主(2020-03-20):
描述:程序截图
描述:BFM#19
三菱FX3U-1PG模块JOG运行有速度,定位没速度,
这是怎么回事,又遇到过的吗?
模块对应速度缓冲器里监控都有数据,也都正常,就是没速度。
在使用定位运行时,无论U0\G19中数据是多少,都已每秒1个脉冲的在U0\G26中增加。
我测试程序让自动走100个脉冲,用了100秒,正常。
但这速度怎么也不能更改,这是为什么?请大师指点!
描述:1PG说明书
FX3U-1PG用户手册(201510).pdf

楼主: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呀

网友A:
最高速度與基底速度設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速度與基底速度設定多少?
基底速度是0,按照1HZ运行,我今天又把基底速度改为5,就按照5运行,当时已经怀疑是运行速度没给给到,一直在看说明书,一字一字的看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给大家说明一下问题所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仔细看说明书,让把G19的值写到G55里面就可以了,55#是运行速度变更值,应该就是这么玩的吧,只是自己第一次用,不知道而已!

网友B:
G3你写H100是什么鬼??不会报错吗?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B:
G3没错,是我看错了,另外你的G17,18目标距离呢??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