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新手求教 局部软元件注释 在程序中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0-03-21):
程序写好后
再点局部软元件注释里添加注释
再回到程序
发现注释显示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A:
就我個人的理解,你的這些字是全局通用的,所以要在全局變量上面。而局部變量是指定義的字例如345、555這樣,像是寫FB塊的才有用。只能在這個程式裡用。
下载积分:+1(happy52954)

网友B:
用全局的吧

网友C:
工具---选项---程序编辑器---所有编辑器---软元件注释
下载积分:+1(happy52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