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1):
求问大神。
M3014置位后,只有第一个M3014的上升沿是起作用的。
最后两个M3014的上升沿都没有其作用。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有作用的

网友B:
太快了,太快了,你的头像叫我亢奋的脑电波再一轮又一轮的脑垂体刺激下缴械了,太兴奋了,太虚无了,M3014,看三眼就要死的节奏呀。。。
拆二代

网友C:
引用楼主勤工俭学于2020-03-21 14:18发表的 软元件M上升沿不起作用的问题,好困惑。 :
[attachment=241851]
求问大神。
M3014置位后,只有第一个M3014的上升沿是起作用的。
最后两个M3014的上升沿都没有其作用。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有熟读手册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忽略手册上这个内容: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 下载积分:+5(勤工俭学)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D: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第二个不起作用有可能是D1可能被占用;带三个不起作用我也没搞懂,但一般我如果要复位自己都是延时一下的

网友F:
    3楼高人!

网友G:
    三条写一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熟读手册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忽略手册上这个内容:
    [attachment=241853]

    应该是这个情况。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条写一起不行吗

    实际上程序就是要分开写的。我只是简单举个例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有熟读手册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忽略手册上这个内容:
    [attachment=241853]

    手册上并没有解释这个原因,为什么M2800以后的软元件就只有第一个上升沿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