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上电使能后出现问题

楼主(2020-03-21):
用触摸屏给伺服电机上电使能之后,机械手的垂直轴会往下掉,但是垂直轴的伺服电机带有抱闸,这是怎么回事呢?用的汇川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
没有使能才会往下掉,检查一下线路
没有使能但是抱闸是关闭的,咋会往下掉呢

网友B:
估计是抱闸打开了,但使能没使能上。所以就掉了。
但是没使能上抱闸怎么会打开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伺服电机上电后,抱闸会自动打开。
最好的办法是把电机与齿条脱开,上电看看电机是否转动。
真诚感谢!

网友D:
伺服驱动器自己有抱闸控制端子,但实际运用时,经常是抱闸的控制没有经过伺服驱动器控制,自己用PLC或继电器控制的,这时就会出现抱闸比使能先上电的情况而出现往下掉。你最好自己查看下线路,将抱闸控制加上伺服驱动器的端子。
就是用伺服驱动器控制抱闸,使能之后,抱闸才会打开,有没有别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