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1):
现在有一个改造项目。PLC是台达DVP-64EH的,现在需要加个扩展,买的是DVP16XP211R,看介绍这是ES系列的。这样使用可以兼容?会不会报错。有用过的朋友,麻烦指导一下!第一次使用台达!
多学多用!

网友A:
不可以,
两种型号连接接口不一样。
不是会不会报错,而根本用不上。
EH有类似模块。
DVP08HM11N    8点扩充机,8DI,DC电源
DVP08HP11R    8点扩充机,4DI/4DO(继电器),DC电源
DVP08HP11T    8点扩充机,4DI/4DO(NPN晶体管),DC电源
DVP08HN11R    8点扩充机,8DO(继电器),DC电源
DVP08HN11T    8点扩充机,DO(NPN晶体管),DC电源
DVP16HM11N    16点扩充机,16DI,DC电源
DVP16HP11R    16点扩充机,8DI/8DO(继电器),DC电源
DVP16HP11T    16点扩充机,8DI/8DO(NPN晶体管),DC电源
DVP32HM11N    32点扩充机,32DI,DC电源
DVP32HP00R    32点扩充机,16DI/16DO(继电器),AC电源
DVP32HP00T    32点扩充机,16DI/16DO(NPN晶体管),AC电源
DVP32HN00R    32点扩充机,32DO(继电器),AC电源
DVP32HN00T    32点扩充机,32DO(NPN晶体管),AC电源
DVP48HP00R    48点扩充机,24DI/24DO(继电器),AC电源
DVP48HP00T    48点扩充机,24DI/24DO(NPN晶体管),AC电源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了解了!
多学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了解了!

不可以,再说接口也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