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1):
工作需要,所配笔记本需要安装各种工控软件,相信工控老鸟都已尝试过,装的多一怕安装好的软件冲突,二怕个别软件出错需要系统重装,三怕根本不兼容无法同时安装。经过1年实际使用,如果各位需要把软件安装在WIN10系统下的,完全可以用Hyper虚拟机,我的电脑配置还行,所以我装了5各虚拟机,分别用于西门子博图V14SP1、三菱(GX-WORKS2、GX-WORKS3、GX-DEVELOPER),欧姆龙CX-ONE,AUTOCAD,SOLIDWORKS等,桌面安装一些相对比较小,特别是对安装卸载不挑剔的工控软件。虚拟机可以备份移植,再也不用担心系统重装的烦恼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A:
    前提是电脑性能强悍啊,项目初期,3D软件,画图软件,PLC,触摸屏软件都是一起开的,很吃内存。。

网友B:
    个人喜欢用VMware,也很好用的

网友C:
    换固态硬盘好很多

网友D:
    最好机械和固态混合,固态无法恢复数据!

网友E:
    我物理双系统+3个虚拟机。

网友F:
    一般使用 VMware, 路过。。

网友G:
    同样使用VMware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H:
    破电脑就别虚拟机了,装个GHOST是正道。

网友I:
    从来不用虚拟机路过

网友J:
    那你的虚拟机分享一下
    WIN10自带HYPER

网友K:
虚拟难得搞了,直接换硬盘了。

网友L(2020-06-20):
那你的虚拟机分享一下

网友M:
太狠了    你这配置一万估计估计都不够用

网友N:
你们都是高手啊,机械电气一起搞啊,那岂不是自己都可以干一台设备出来

网友O:
没有安装一台虚拟机,西门子工控软件几乎装完了。确实费了点力气。三菱的更容易装,对系统要求不高。主要还是看软件版本与系统的兼容性。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P:
我还是用win7系统+虚拟机,感觉很好

网友Q:
感谢分享,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还是用win7系统+虚拟机,感觉很好

你的博途wincc可不这样认为的,只能阉割

网友R:
我一台WIN10,表示也是什么软件都安装上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的博途wincc可不这样认为的,只能阉割

对,博途整合太多功能在里面,卡到怀疑人生。其他品牌软件还算流畅

网友S:
虚拟机通讯有时不稳定,为什么
用WIN10自带的很稳定

网友T(2020-10-08):
引用楼主往事如风于2020-03-21 21:59发表的 工控人工作需要,恨不能把天下绝学尽入囊中,虚拟机助你一臂之力 :
工作需要,所配笔记本需要安装各种工控软件,相信工控老鸟都已尝试过,装的多一怕安装好的软件冲突,二怕个别软件出错需要系统重装,三怕根本不兼容无法同时安装。经过1年实际使用,如果各位需要把软件安装在WIN10系统下的,完全可以用Hyper虚拟机,我的电脑配置还行,所以我装了5各虚拟机,分别用于西门子博图V14SP1、三菱(GX-WORKS2、GX-WORKS3、GX-DEVELOPER),欧姆龙CX-ONE,AUTOCAD,SOLIDWORKS等,桌面安装一些相对比较小,特别是对安装卸载不挑剔的工控软件。虚拟机可以备份移植,再也不用担心系统重装的烦恼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U:
安装虚拟机是不是完全占用C盘容量??每多安装一种虚拟机大概需要占用多大C盘容量??还请路过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虚拟机可以安装在其他盘,或者你装在C盘,但可以打包迁移

网友V:
前提是电脑的性能能带的起。试试I32300或者那些个I5低电压的电脑,还不如直接在电脑上运行。虚拟虽好,可还是得电脑带。前东家的电脑是华硕的飞行堡垒5,装了个虚拟机带三菱软件就差不多,原因就是电脑主系统装不上,后来就不纠结了,在虚拟机上带,就是内存有点吃紧。

网友W(2021-07-16):
请问在哪里下载啊
WIN10自带虚拟机HY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