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各位工控大神们都用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对于这个问题,那种触摸屏容易上手,那种性价比高,那种图库丰富,那种功能强大,那种接口丰富,那种远程方便稳定?期待大神浇灌

网友A:
威纶通支持的PLC多。价格。
我也用威纶通,但是远程感觉不稳定,远程下载的软件需要下载三个,用户反映不佳,低端的流动块功能被阉割,画面设计费劲

网友B:
引用楼主宝剑出锋于2020-03-22 09:47发表的 触摸屏的性价比讨论 :
各位工控大神们都用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对于这个问题,那种触摸屏容易上手,那种性价比高,那种图库丰富,那种功能强大,那种接口丰富,那种远程方便稳定?期待大神浇灌

显控,比较便宜,台达凑合,不过我见过的大部分都用昆仑通态的

楼主:
没用过昆仑通泰的,看软件挺复杂的,价格应该便宜

网友C:
屏通:宏的编写相对便捷、易懂。这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对宏的介绍比维纶、台达详细太多了。
多学多用!

网友D:
维纶、昆仑通态、台达、西门子性价比都很不错。
昆仑功能强,价格便宜,做工不是太好,价格摆在那里。
维纶通讯好,功能也很不错,做工一般。
台达产品线齐全,系统集成方便,在大产品线里算便宜的,做工还行。
西门子其它不说,单质量就非常棒,价格也很贵。
每家公司都还分低中高端,看你的预算来选择屏。

网友E:
西门子的屏价格太贵了。

网友F:
用威纶通的飘过,15寸屏,用着也还行,没啥大问题

楼主:
威纶通的大屏价格比较高

网友G:
西门子的,,,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H:
还是用的维伦通的多

网友I:
最近用AB这个 老铁门猜猜价格

网友J:
除去西门子,三菱也不错,稳定性非常高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K:
感觉还是维纶的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L:
触摸屏的价格原本都很高,先是被威纶搞了一把,后又被国产屏搞了一把,所以才有了西门子smart line系列和三菱GS系列,10寸2k左右,7寸1K-。

楼主:
有没有价格低一点,比较容易上手的,推荐一下

网友M:
有,操作简单,需要的联系我,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N:
西门子SMART IE 屏性价比很好的

网友O:
威纶通的挺不错的,产品驱动齐全,功能也很多,远程也不需要加模块,很方便

网友P:
海泰克触摸屏,价格不高,质量不错啊
就是画面不好看啊

zsh340

网友Q:
价格便宜就用昆仑通态,威纶等.但稳定性差点(画面编辑麻烦点),如果价格上能按受的话,建义用三菱,海泰克(画面很好编辑.稳定),比三菱便宜点的可以用台达,信捷也不错,

网友R:
个人感觉,低端用昆仑通态,价格摆在那,也很好用,中端看功能符合省工就是便宜了,高端还是西门子,西门子一套的方便,也上档次

楼主:
威纶通最近涨价比较厉害,其他品牌的也涨价了吗,哪位知道内幕,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