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各位,你们好:
           如附件图片所示,想要求得每个状态的时间总和,比如24小时RUN状态的时间总和,该如何编写?
我有两个想法:1.附件所示图片每个状态下的分秒相加;2.重新编写及时程序。

网友A:
每种状态做一个标记,而后标记ON的时候用计数器计数就行了。如果需要按天统计,前面再加个时间条件。

网友B:
直接按标志或者状态, 计算24小时的总和 ,不就完了, 24小时一周期再次刷新重新计算 ,

网友C:
见过这种机器。实际上最好是用上位机来做。大型的生产线,都是用MES系统。有利于管理设备。监控设备。因为plc本来能存储的资料不多。发到服务器是最好的。追朔的时间长。
系统到期了,暂时没买,想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D:
看看WSUM指令能不能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