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各位大神:
   大家好!
    我的仪器的输出是4~mA,使用的3U-AD模块,设置4  设置增益是4000 ,偏移设置是0  污水的PH值1~14  比例值286   也就是1是286mA   PH值6=6*286 可以这么理解吗?那么这个数据怎么处理了?现在我都有点蒙逼,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你总共才20mA,怎么1是286mA?
你选的模式是哪个?如果是4000-20000,对应的是1-14的话。就是4000是1,20000是14。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描述不清楚,对不起, 我的仪表的输出是4~20mA,AD模块也选择4~20mA   在编辑程序中,4m对应的数据是0,20mA对应的数据4000,可以这么理解吧,数据4000对应PH值也就是14 ,那么PH值1对应的数据就是286,可以这么理解吗?
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B:
按比例算的话,是286,但从酸性到碱性,仪表是不是保证按比例输出?值得探讨。

网友C:
我猜286来的来历,应该是4000/14得来的
引用 网友A:
你总共才20mA,怎么1是286mA?
你选的模式是哪个?如果是4000-20000,对应的是1-14的话。就是4000是1,20000是14。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线性转换公式。

楼主:
4楼。286就是这样的得来的。同时,谢谢5楼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E:
一次函数应用。。。。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F:
非常正确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描述不清楚,对不起, 我的仪表的输出是4~20mA,AD模块也选择4~20mA   在编辑程序中,4m对应的数据是0,20mA对应的数据4000,可以这么理解吧,数据4000对应PH值也就是14 ,那么PH值1对应的数据就是286,可以这么理解吗?
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G:
要准确,就从PH 1到14 这几个点分别校正

网友H(2020-05-07):
你再程序里做一个线性运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