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怎样实现A窗口与其它窗口叠加,由程序或宏切换?

楼主(2020-03-22):
怎么样由程序或宏控制,实现选择A窗口叠加B窗口,或选择A窗口叠加C窗口,或选择A窗口叠加D窗口。由程序实现切换。请指点!

网友A:
间接窗口就可以了 : 在A窗口 加个间接窗口控件lw0 调用的时候把 B窗口 C窗口 D窗口的画面编号给 lw0 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huanggong)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