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现有M0-M19,共20个继电器,继电器的状态由用户控制,没任何规律。计划采用步进指令编程,现要求第一步读取M0-M19的第一个为ON的继电器,后面剩下的暂不理会,转到下一个流程,流程结束再次转到该流程时读取第一个和第二个位ON的继电器。以此类推。咨询过三菱的客户电话,答复是继电器两两一组,先用SUM指令求置ON总和,再用ENCO编码指令找到状态为ON的继电器的位置,然后在通过变址寄存器做出相应的动作。但现在问题是使找到第一个为ON的后剩下的就暂不理会。有哪些大神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思路提供下,谢谢!PLC为3GA

楼主:
这么多人围观,怎么没留下点什么?

网友A:
关了就不动作就好了

网友B:
这不是很容易嘛   把所有动作编上号    自由组合    由用户只有组合编写一个小步骤

网友C:
不想那个动就不给启动信号就好

网友D:
八工位八段独立的运行程序,程序之间的连接只用一个启动信号,关闭的工位就直接跳过,启动下一个工位就可以啦

网友A:
楼上的,请注意衣着,我都把屏幕戳了一个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八工位八段独立的运行程序,程序之间的连接只用一个启动信号,关闭的工位就直接跳过,启动下一个工位就可以啦

好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工位八段独立的运行程序,程序之间的连接只用一个启动信号,关闭的工位就直接跳过,启动下一个工位就可以啦

谢了。

网友F:
左右移位指令可以做到

楼主(2020-04-26):
我得顶上去

网友G:
第一次找  M0 没有ON M1 ON了  是不是也算找到第一个ON  然后做其他动作   结束后  在找两个连续ON的  比如M4 M5两个连续ON的?然后做动作    接受找连续3个ON的   比如  M2 M3 M4

楼主:
每次只需要找到1个ON即可,如果第一次找到M1位ON,第二次就会从M2开始,每次只需要1个位ON的,如果M3和M4都为ON,那么需要第二次执行M1,M3。第三次再执行M1,M3,M4.。。。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利用双循环和间接寻址,fx3g为例,1,设定使用d501-d521寄存器,2,双循环输出,先设定z1和z2为1,输出计数器c0清零,通过外循环索引寄存器z1(1-20),输出计数设定值为z1,再通过内循环索引寄存器z2(1-20),当d500z2为1时输出,计数器c0+1,当计数值和输出计数设定值z1相等时,设定z2为1,完成1个小周期,接着计数器c0清零,z1+1,执行下一个小周期,3,等到内循环到d521时,设定z1和z2为1,计数器c0清零,完成个大周期。

谢谢!非常感谢!信息量有点大,慢慢消化试试。

网友I:
用SUM指令去找1个ON的 2个ON的 3个ON的等等  然后找到了以后就丢到缓存区  执行完一个ON的  然后再去执行2个ON的 以此类推 就是感觉缓存用的有点多 一次占用20个 理论上会占用400个辅助继电器
  • 下载积分:+5(新手) 热心助人!

网友J:
    可以随意选择点Y0-Y7的点亮顺序,以及设置点亮时间,
    自动重复循环点亮或者单次顺序点亮
    按照这个思路去写你的程序应该不难。
  • 下载积分:+5(新手) 热心助人!非常感谢,下 ..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K:
    照这个框架试试,亲测可行

  • 下载积分:+5(新手) 热心助人!非常感谢,抄 ..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SUM指令去找1个ON的 2个ON的 3个ON的等等  然后找到了以后就丢到缓存区  执行完一个ON的  然后再去执行2个ON的 以此类推 就是感觉缓存用的有点多 一次占用20个 理论上会占用400个辅助继电器

    对,也是这样做的,但就还差一点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也是这样做的,但就还差一点点。
还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