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首先个人申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诋毁这个品牌,只是希望有人使用CP系列PLC前能先关注下,如果想用CP系列PLC做中大型工程的请小心,不然会让你痛不欲生直接切入正题(我的CX-PG的版本是:9.70,Win10系统)1、功能块内不能变址IR或者DR;
2、功能块内不能使用InOut数组或变量;3、功能块内有些特殊地址A地址类不能使用;4、功能块内有些快捷键不能使用,需要自己选定;如:CF1135
、主程序内,在局部符号内创建了变量后,选择自动生成地址,在程序内使用变量的时候提示错误,不能使用;和OMRON确认不能使用,需要指定具体地址;
6、主程序内不能插入SCL
以上是个人总结,勿喷!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用了几年,暂时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但还是关注一下吧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B:
去年一年,坏了一块CJ1W-AD081-V1,1块 CJ1W-MAD42,1块新的 CP1H-XA40DR上电报警,一年遇到超过我20多年的问题。OMRON现在质量已经很差了。奇观的是CJ1W-MAD42在使用中,输入通道坏,因为使用了3输入,刚开始坏了1路;修改程序到备用路,1个月左右,又坏了1路。并且,模拟量3路输入端都有模拟信号隔离器。CJ1W-AD081-V1坏得更奇怪,设备有2个AD081-V1,3个DA08V,调试设备过程中,1个AD081-V1出现总线错误。你说我们使用的问题的话,应该输入输出的影响。但是总线错误。唉!现在的OMRON已经今非昔比了。准备换西门子使用。
bnnyygy

网友C:
1、功能块内不能变址IR或者DR;

找个可能是你的问题吧,包括欧姆龙自带的功能块都有使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描述清楚,不想使用MOV向IR0赋值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D:
这些问题在NX1P2中都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