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有台设备改造,是用台达的。我从PLC里读取程序。后什么都没改,直接编译。编译信息就报错。报错我截图出来了。编辑PLC的软件是ISPsoft Version 3.10版本的。有熟悉台达的朋友给一下知道,提前感谢!
多学多用!

楼主:
明白了。刚才问了以前编程人员。他用的编程软件是WPLsoft编写的程序。我用了ISPsoft软件读取的。所以导致编译失败。现在卸载ISPsoft软件从新安装WPLsoft。但又有一个情况,打不开ISPsoft读取的程序了。请问这要怎么才能打开?
多学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刚才问了以前编程人员。他用的编程软件是WPLsoft编写的程序。我用了ISPsoft软件读取的。所以导致编译失败。现在协助ISPsoft软件从新安装WPLsoft。但又有一个情况,打不开ISPsoft读取的程序了。请问这要怎么才能打开?

ISPsoft可以和WPLsoft在同一平台上共存,你全安装了就可以了。

Good Luck~

网友B:
ISPSOFT和WPLsoft语法不一样,ISP是和西门子一样(那个叫啥来的,程序网络一、网络二......),WPL无此限制,一路蹦到头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不知什么原因评分不了。一直在转圈圈。
多学多用!

网友C:
对于疑难故障可以咨询官网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