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各位师傅大家好,想询问一下FX系列模组的资料地址该如何来使用,例如Q系列为 Mov U0/g123 ,而U0 代表模块插在底板上的位置,那FX系列该如何判别

网友A:
按照在右边排列位置来定,
FX3U可以  MOV指令,
其它型号只能用,FROM,TO来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在右边排列位置来定,
FX3U可以  MOV指令,
其它型号只能用,FROM,TO来读写。

那是像是Q系列的算法吗? 右边第一颗为U0 第二颗U1,那资料所存放的暂存器的地址呢又该如何?

网友B:
不同模块有不同功能以及参数,可以看手册,手册里有说该模块的缓存地址分别是什么作用。可以用from/to读写,也可以用mov 指令读写 U*/g*.

网友C:
具体我也不清楚,我平时就是FX3U主机,后面扩展模块,紧挨着的那个就是0#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模块有不同功能以及参数,可以看手册,手册里有说该模块的缓存地址分别是什么作用。可以用from/to读写,也可以用mov 指令读写 U*/g*.

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师傅,我的问题就是U*/g*
的*该如何定义

网友D:
第一个模块就是U0,第二个就是U1,依次类推。至于g**,要看手册定义。

网友E:
U*/g*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以fx3u舉例 如果第一片就是u1 第二片就是u2依此類推 然後g的部分就真的必須去看你用的模組的手冊地址了,它會在手冊裡寫到buffer memory幾是做啥的 比如類比模組  假設它的buffer #20 是類比輸出的值  你想要那值就打u*/G20去拉來用                                                                                   對了因為我很久沒用FX系列了,u的部分有點不確定,以q系列來說的話因為是16位元所以它的u是看模組所使用的開頭I/O的十位數之後比如這顆模組佔的是X250~x270那要抓這模組的資料就是U2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