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3):
三菱FX2N PLC,程序中没有Y0-Y10等输出程序,但是点击触摸屏,却可以控制他们做相应的动作,电脑重新下载程序后,依旧找不到Y点输出程序。
附件: 20191221.zip (16 K) 下载次数:76

楼主:
想请教群里的师傅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觸摸屏的設定

网友B:
你发的程序中确实没有,在你的触摸屏中有

网友C:
这个不奇怪,如果使用触屏,直接在触屏写程序时候设置就可以

网友D:
这是因为Y0~Y11不在PLC程序里边控制,做成了触摸屏按钮点动了。看一下触摸屏程序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回头下个触摸屏程序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