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20-03-24):
各位大神,问个小问题,现场一个开度阀门,是通过4-20ma的模拟量控制其开度的,然后阀门反馈4-20ma电流到PLC,但是模拟量输入和输出信号是通过一根4芯电缆,其中2根到输入模块,2根到输出模块。请问两个信号走同一根电缆是否可行? 目前出现的状况是输出模块没使用,一使用整个PLC的信号就挂了,要断电重启,且模拟输出模块不能用。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单独拉跟线接输出模块试试就知道是否线问题...
小侯

网友B:
PLC掛掉有出現何種錯誤訊息??
一般來說很少為了同一元件兩組類比信號各自單獨拉一條隔離線
大多是同一條隔離線
1、2接DA控制閥門開度
3、4接AD回授閥門現在開度
最多是共負極
能否將你想要做的事情畫出來
現在我看你敘述好像是AD、DA與閥門控制跟閥門回授是在同一組線上

网友C:
线接错了吧。都是电流信号不应存在干扰。

网友D:
端点是否要设置电流或者电压模式,我用西门子好像没有其他要注意的了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