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大功率变频器维修注意事项及常见故障排除的注意事项:
一、注意测量IGBT模块的耐压:虽然理论上认为电压对变频器的大小没区别,但由于变频器功率大了,电动机负载的惯性比较大,在运行和刹车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冲击电压,所以在大功率变频器维修时最好对模块进行耐压测试,如果模块的耐压值下降,一定要坚持换掉,否则就可能在负载过重的时候出现模块炸裂。如果更换模块,尽量使用新件,最好比原厂的耐压和容量都大一点;如果实在找不到新件,只能用二手模块的时候,该二手模块一定要经过耐压测试,在调机的时候要注意三相平衡情况。
二、母线回路绝缘测试:由于有些变频器是采用多个小电容串并连成的(例如西门子的ECO系列),中间的空间比较小,母线的距离挨得比较近,如果受潮或损坏过,就可能发生打火现象进而造成短路。在维修变频器时一定要对母线间的绝缘检查,如果绝缘度降低,就一定要通过涂层等方法处理。
三、电容容量测试:大功率变频器很多时候空载试车可以,一带载运行就产生欠电压报警,往往是由于电容容量下降引起的,对于使用年限较长的变频器,在维修变频器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容量检验,如果电容容量不够,就要更换电容或增加电容,预防在带载试机中发生欠压报警。
四、整流桥检查:整流桥有桥堆全波整流、可控硅半波和全控的,如果变频器主回路有烧过,一定要做整流桥的检查,有可能里边都烧坏了一组的,或者是处于临界的击穿状态,如果有问题或者不放心一定要更换。
五、电流传感电路检查:很多变频器空载可以但在带载过流或过载报警,还有接地报警,很可能故障原因是电流互感器饱和造成的,所以空载试车可以了以后,最好用多绕圈单独通电的维修方法来检查电流互感器的饱和程度,这样往往能找出这类型的变频器的隐性故障。
六、清洗电路板和加固插头:很多变频器应用的场合环境恶劣,电路板和各种插接头都沾上了油渍或粉尘,这些容易造成软故障,所以在变频器维修过程中尽量清除这些垃圾物,这样在现场调机时就可以完成排除此类型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可能性。
七、碰上三相不平衡问题:空载时如果有三相不平衡(不管程度),都要反复检查模块,如果模块没问题,一定要用示波器检查触发电路的输出波形有没有问题,一般来讲,不平衡值低于10V是正常的,高于10V小于30V可能不正常,也可能正常,高于30V一般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