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讯,怎么多次调用计算校验码

楼主(2020-03-24):
我用smart 200 PLC 和仪表通讯,用自由口协议,我需要向仪表写入几个值,来设置仪表。
校验码是需要用写入的值来计算,怎么多次调用校验码计算方法?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网上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小工具的

网友B:
校验码 这东西,要看算法的,你表里边是啥算法,CRC,异或,求和等等 很多的

楼主:
我要用PLC ,自动计算CRC校验码,·然后多次调用
我先封装一个CRC算法库,然后用指针调用
问题在:指针怎么调用 有点晕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