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各位大佬,请教下,像图中的流水线,有很多挡停和支线(到专机设备)。 这相邻两个挡停的逻辑怎么做。我考虑了两种:
1. 若挡停(N+1)允许上级进料=1,则挡停N放行。工件到达挡停(N+1)位置,允许上级进料=0.
2.若挡停(N+1)允许上级进料=1,则挡停N放行,工件离开挡停N则挡停(N+1)允许上级进料=0。
主要就是下级挡停的允许上级进料信号什么时候复位,是下级挡停感应到工件到位后复位“允许上级进料信号”还是工件通过了上级挡停就复位这个信号?

网友A:
个人见解:只要你的每个挡停动作的启动做一个互锁,第二锁第一、第三锁第二、依次类推下去;第二完成解除与第一的互锁,第三完成解除第二的互锁,这样就避免出现工件回挨着工件的现象。
多学多用!

网友B:
这个见过。实际上就是ATS 传送拉,或者是利用德国的缓冲器来实现当pallet。然后又缓冲器的地方加基恩士感应器。需要对pallet定位的话,可以精定位。

网友C:
2楼正解,简单明了成本低。三菱PLC做流水线控制稳稳的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只要你的每个挡停动作的启动做一个互锁,第二锁第一、第三锁第二、依次类推下去;第二完成解除与第一的互锁,第三完成解除第二的互锁,这样就避免出现工件回挨着工件的现象。

嗯,那就是第一个挡停走完锁住第一个,第二个走完解锁第一个。  但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中间直接拉走一个托盘或者人手动模拟给传感器一个信号这个挡停动作了,后面的就无法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