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G 取反指令 一般在什么工况下使用

楼主(2020-03-24):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各位,一般在啥工况下,编程时会使用NEG取反指令,请各位帮指点指点;

网友A:
NEG就是把前面的条件直接否定,看个人习惯,有的人喜欢用,有的人不喜欢用,反正能达到工艺要求就行,不用纠结。

网友B:
自由通讯算校验码的时候用得多
受教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