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4):
描述:配方初始编号生成
描述:配方复制
描述:配方删除和保存
描述:配方调出使用
描述:HMI配方界面
描述:配方地址表格
自己用PLC写的配方程序,请多指教每个轴可保存20个速度和位置信息,可保存32个轴
需要增加配方容量的话可扩展

  • 下载积分:+1(mfkbgje)
  • 初次接触工控论坛,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说实话,没看完你的程序。不习惯这种语言。配方都是大同小异,我之前用的是地址进行偏移。一次偏移10个。以编号乘10作为寻址。寻到那个就直接连续传送10个给外部地址。不过都是用触摸屏的断电保持的寄存器。
  • 下载积分:+1(拍案不再惊奇)

网友B:
    没附件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C(2020-05-28):
    好贴!赞一个
    不过1楼的更好点!

网友D:
    分享是美德!赞一个!

网友E:
    修改配方号哪里,再发来看看。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完你的程序。不习惯这种语言。配方都是大同小异,我之前用的是地址进行偏移。一次偏移10个。以编号乘10作为寻址。寻到那个就直接连续传送10个给外部地址。不过都是用触摸屏的断电保持的寄存器。

    我对配方的理解,就是划分出来一块区域,存储数据。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数据,用到寻址到那块区域就行了
    自动化软件工程师

网友G(2020-12-23):
    引用楼主dazhubaobao3于2020-03-24 21:13发表的 用PLC写的配方程序 :
    自己用PLC写的配方程序,请多指教每个轴可保存20个速度和位置信息,可保存32个轴
    需要增加配方容量的话可扩展

    哥,能上传附件吗?谢谢

网友H(2022-07-19):
楼主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I: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J:
再来个查重,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