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反向间隙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0-03-25):
大神们好,目前公司所做的设备上,用的松下A6伺服定位,同向定位时很精准,但反向运动时,发出的脉冲是准确的,但定位位置有较大的偏差,判断应该是反向间隙补偿的问题,所以想像您请教一下这类问题的编程和解决思路,如果能有程序案例可供参考就更好了。若您的建议和提点能使问题成功解决,一定有红包感谢。

网友A:
测试一下 每次差多少 然后反向补偿计算一下
精通台达全系列 欧姆龙NJ/NX系列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qq 2812077327

网友B:
你可以在定位模块补偿下,之前用三菱的模块了出现这个 问题,然后在定位模块里面补偿了一点。之后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有些模块有专门的间隙参数,没有的话就动作前判前一次动作方向,此次动作方向,按间隙大小改变当前地址再动作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