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5):
问题如标题,只是变频空载不加负载。我见有朋友用220变380的变压器,变压器380输出接变频R,S,T任意2个端子,这,这样变频器就开机正常显示,这样行吗?一般5.5kw的变频要多大变压器?

网友A:
引用楼主fhy0410于2020-03-25 14:42发表的 家中220v电压调试三相380的变频大家有计么办法 :
问题如标题,只是变频空载不加负载。我见有朋友用220变380的变压器,380输出接变频U,V,两相这样变频器就开机正常显示,这样行吗?一般5.5kw的变频要多大变压器?

这样只能空载试试,有些变频器可能会报缺相不能工作。

网友B:
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滤波整形后变压器升压。

网友C:
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滤波整形后变压器升压。是不是加电容和升压器

网友D:
大功率建议用380V,用变压器升压代价太大。

网友E:
三相维修电源的制作 - 变频器维修 中华工控网 工控论坛 http://bbs.gkong.com/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4019

网友F:
见过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掉一相的情况,变频器有输出,但电机工作起来没多大劲,还好发现比较早,变频器、电机都没事。用变压器升压的办法,调试一下变频器还可以,真要带负载的话,最好别采用。

网友G:
首先你的变频器有没有缺相保护,没有的话小功率用完全没问题,功率大的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