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楼主(2020-03-25):
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意思?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总开关---漏电开关--分开关,
一般都是
总开关-----漏电开关
------漏电开关
------漏电开关
单一个漏电开关,再加总开关,总开关感觉有点多余。

网友B:
感觉这就是为了做生意而特意做成这种形式

网友C:
进线是三相五线,第一级开关控制3相的通断,第二级开关变成3相四线制,第一级、第二级又是串联,好像有点多。

网友D:
有的是客户要求这样做的,你说也不行。

网友E:
没有一点工控设计的意思

网友F:
这个有点繁琐了。

网友G:
一个是阿弥陀佛,一个是阿门,两个组合是双保险。
下载积分:+1(ydyzq123) 哈哈很对

网友H:
这个电路是真保险,三相有开关,然后三相四线又有开关,很保险啊

网友I:
专家设计就这样了,找技术员查查错误。

网友J:
选择一个带漏电的总开关就好了 太繁琐了 容易越级跳闸
来这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选择一个带漏电的总开关就好了 太繁琐了 容易越级跳闸
对,跳闸比较有节奏感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K:
真够奢侈的

网友L:
一级断路器125A,二级断路器250A,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