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三菱PLC梯形图结尾没有END

楼主(2020-03-26):
三菱PLC梯形图结尾没有END,如图,这是怎样回事啊。 PLC程序在附件,请大家帮忙看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A:
诊断一下

网友B:
我想到2种可能
1、 用早期软件编程的,那时都没END,比如FX-GP/WIN-C
2、 部分程序丢失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没有编译

网友D:
下载下来试了一下,编译后还是没有END,程序模拟也没有报错,版本是不是比较早期不太清楚

楼主:
第一种有可能,FX-GP/WIN-C只能安装在XP上了 ,所以现在无法去验证了。第二:程序没有丢失,因为下载到PLC里面,设备可以正常运行。
引用 网友B:
我想到2种可能
1、 用早期软件编程的,那时都没END,比如FX-GP/WIN-C
2、 部分程序丢失了。

网友E:
end是存在的,选择最后一条,然后删除就会提示有end指令不能删除,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显示而已!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遇到过从四百多步开始的,前面的没有但是正常运行。怀疑死山寨产品。
自学

网友G:
下载进去再读出来,就自动加上END了

网友G:
FX-GP/WIN-C只能支持到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