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6):
             请问电工大神,380V  ,3P的漏保,其中一相L1,可以接多少220V的支路用电器?这样会不会造成零序电流不平衡。

             我看大多数电气图上,L1和N接了好多220V支路用电空开,实际是不是可以这样接的?

             请电工大神详尽指点,感谢

网友A:
线径多少平方?分支用电设备功率不大的话没事!最好L1 L2 L3 三相火线平均分支,这样取电比较稳定。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B:
取决于你想接这相的最大电流,只要不超过理论上都可行,这个和零序平衡没关系,因为零序是矢量和。当然实际配电是要求最好三相均衡,这样你不用担心因为某相电流过大而需更换断路器,经济性更佳。千军万马非要走独木桥,桥塌人亡。

网友C:
引用楼主caizebin于2020-03-26 15:21发表的 380V  ,3P的漏保,其中一相L1,可以接多少220V的支路用电器 :

             请问电工大神,380V  ,3P的漏保,其中一相L1,可以接多少220V的支路用电器?这样会不会造成零序电流不平衡。

             我看大多数电气图上,L1和N接了好多220V支路用电空开,实际是不是可以这样接的?

只要是220V的支路用电器都不行!要不合不上闸,要不就会一合闸就跳闸!原因就在于你使用了“3P的漏保”。

网友C:
补充一下!

3P的漏保不能用于需要零线的地方。即使你再怎样把负载分配得非常的“平衡”,只要一通电,要不就合不上闸,要不220V单相负载一通电就跳闸。

因为现实中不存在三相绝对平衡的负载,也不存在三相绝对平衡的电压(电流)。

网友D:
3P的漏保,
你这样接直接“漏电”跳闸
用3P+N的漏保才可以。

网友E:
3P漏保接220不行麽?@老兔子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用得上呢?指导一下

网友F:
用3P+N的漏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P漏保接220不行麽?@老兔子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用得上呢?指导一下

对于需要零线的线路、设备,其前端是不能安装3P的漏电保护装置的,因为零线没有进入3P的漏电保护装置的检测电路,而漏电保护装置是靠检测进/出漏电保护装置的电流是否相等来判断是不是有漏电的。

由于现实中,三相电压、电流、负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衡,如果不平衡电流达到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零线就会有这个电流流过,这样造成进/出漏电保护装置检测机构的电流就不相等,达到动作设定值,漏电保护装置就会动作脱扣跳闸。

如果3P漏保用于单相220V线路,由于3P漏保的保护控制电子电路工作电压是380V的,那么你自己设想一下,接入了220V电压,保护控制电子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这里说的漏电保护装置指的是电子式的保护装置,不包含电磁式漏电保护装置。
  • 下载积分:+1(麦小兜)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咗臉ヅ微笑ぺ) 热心助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需要零线的线路、设备,其前端是不能安装3P的漏电保护装置的,因为零线没有进入3P的漏电保护装置的检测电路,而漏电保护装置是靠检测进/出漏电保护装置的电流是否相等来判断是不是有漏电的。

    由于现实中,三相电压、电流、负载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衡,如果不平衡电流达到漏电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零线就会有这个电流流过,这样造成进/出漏电保护装置检测机构的电流就不相等,达到动作设定值,漏电保护装置就会动作脱扣跳闸。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