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6):
架构: FX3U 左侧485BD 左侧RS232ADP-MB
对方设备:通过MOXA NPort 5100A 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是8位数据处理)
问题:因为232ADP用在通道2,所以我只能用RS2指令,发送的设定好的数据后,对方收到的却是00且是连续N笔,收到的与发送的数据不符。

请问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在不变更硬体的情况下来实现上位机8位数据的要求吗。

下面的架构是可以实现。我现在是想要上面的架构可否实现。
------------------------------------------------------------------------------------------------------------
架构: FX3U 左侧232BD
对方设备:通过MOXA NPort 5100A 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是8位数据处理)

用RS指令,且指定8位数据,可以正常发送和接收

网友A:
是不是对方接的数据时的通讯参数设置不一致,
试着更改一下通讯参数。

网友B:
通讯最重要的是通讯参数需要一致,接线,232接口需要接2。3。5这3根线,其中2.3需要与上位机交叉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协助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