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发安川MP3000系列控制器用哪家屏幕比较方便?
ali50m

楼主(2020-03-26):
如题,用过proface4000系列了,感觉开发平台有点老旧,屏幕的性能也比较一般呀。

网友A:
你指得方便,是可以直接访问IO寄存器吧
好像维纶的就可以

网友B:
威纶通的触摸屏 连接过没问题
请问开发安川MP3000系列控制器用哪家屏幕比较方便?